补充触摸屏画面

楼主(2019-04-18):
右下角按钮可以动作。

网友A:
用的什么PLC,不用PLC地址?

楼主:
您好,用的台达dvp eh32,我没联pLc。

楼主:
m0和m1是pLC的地址呀。

网友B:
楼主触摸屏按钮地址好像是触摸屏自己的地址,在另外一个帖子上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触摸屏按钮地址好像是触摸屏自己的地址,在另外一个帖子上看到,
地址也改过用pLc的,也不能正常使用,以前和三菱FxpLC用的时候没出现过这些问题,难道pLc选型不对吗?

网友A:
用PLC地址,然后实际连接PLC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触摸屏按钮地址好像是触摸屏自己的地址,在另外一个帖子上看到,
地址也改过用pLc的,也不能正常使用,以前和三菱FxpLC用的时候没出现过这些问题,难道pLc选型不对吗?
截图上传,你的PLC选的那个,可能PLC地址不对

网友C:
换页可以,点按钮需要与PLC通讯上才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