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空压机压力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9-04-18):
请教,下图中压力开关上的这根铜管的作用是什么?一头接压力开关,另一头接在压缩机缸头与储气罐之间的一个装置上。是一台三缸空压机。。。。

网友A:
用来连接储气罐,气压到设定值压力开关动作常毕点断开

网友B:
第二个图那个是单向阀,气管提供一个差动压力

网友C:
停机时卸压用的。减少启动的负荷。

网友D:
压力开关

网友E:
这条铜管是连在气缸到气罐的单向阀处的,作用就是不管气罐里面的压力有多低,如果气缸这边还有压力的话也不能启动,防止气缸还没泄压就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起码我知道那个元件是单向阀了。
但是还有个疑问,储气罐压力通过压力开关控制在0.6-0.8Mpa之间,但是如你所说,气罐有压力就不能启动,那么它怎么实现低于0.6Mpa再启动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起码我知道那个元件是单向阀了。
但是还有个疑问,储气罐压力通过压力开关控制在0.6-0.8Mpa之间,但是如你所说,气罐有压力就不能启动,那么它怎么实现低于0.6Mpa再启动呢
我说的是气缸要泄压不是气罐

网友F:
3楼的正解,其他人学习一下,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G:
兄弟铜管纯粹是给打气缸停止时泄压用的,防止气缸带载启动,空压机的启停靠接在储气罐上面的带上下限压力开关控制的,这种压力开关上面还带有一个泄压阀,当压力值达到上限时联动打开泄压阀,将气缸里的压缩气体泄掉,当压力值达到下限时关闭泄压阀开始打气,中间那个单向阀防止把储气罐的气也放掉,要定期检查单向阀和泄压阀和气缸上面的阀片组并清理积碳,不然很容易带载启动导致烧电动机。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大哥,这个解释最详细。。。。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不客气,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