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模块测试

楼主(2019-04-18):
短接阳极和g极,有20欧的阻值,断开短接线没有阻值,这样的模块算是正常的吗?不是应该断开短接线阻值也不变吗?

网友A:
短接阳极和触发极,有20欧姆阻值。看不懂,是谁和谁的阻值20欧姆呢。短接阳极和触发极的用意是什么呢。

网友B:
你可以参考这个电路,你的测试方法是不对的,首先,这么大的可控硅,用万用表直接触发是触发不了的。方法是红表笔接阴极,黑表笔接阳极。此时表针没有任何阻值。然后,在黑表笔不离开阳极的情况下触发控制极,此时可控硅导通!再把黑表笔在不离开阳极的情况下,离开控制极,可控硅依然保持导通。才是正确的。你获得的20欧实际是阴极和控制极固有的阻值,并不是可控硅导通了。不过这种方法只适合中小功率的可控硅。大功率的可控硅你可以参照上图试试。

网友C:
47型x1挡是1.5V供电测量可控硅只能是参考,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是好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是啊,只能测出导通与不导通的状态。关键有时还要测其它参数,或者耐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帮助,今天才有时间试按这个电路图试,带电阻触发不起来,短接电阻能触发起来但松开按钮灯泡就灭了,这个可控硅模块是不是坏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用交流电,松开按钮灭灯正常,直流电松开按钮常亮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对呀,交流电负半周会断开表情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嗯嗯,这个电路应该是能测出来,并保持的。如你所说,那就是可控硅坏了。

楼主:
加了个滤波电容终于触发成功保持住了表情加了个滤波电容终于触发成功保持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