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8):
伺服做位置控制,我用软件抓出来的图,下图这个效果是属于好还是不好?

图中的振动次数是什么?

网友A:
这个抓的看不出,要去抓波形图。
看指令曲线和反馈曲线,然后评估下跟随误差和定位时间,正常都看定位时间,250ms内伺服停稳反馈曲线稳定到0一般就可以
刚性不需要调20这么高,一般17~18就很好了,建议用标准模式调整,自诊断完成后把模式改成无,关闭伺服自动调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