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8):
各位老师好:测量模块坏,打开机子拆下模块。短接EU-U EV-V EW-W,上电报F1取消手动报F60.这个变频器为什么上桥有驱动光耦下桥没有?最后一张图是检测下桥管压降了还是母线电压了?最后一张图丝印R701AP209是个光耦吗?型号是什么?F1 F60怎么取消?

楼主:
谢谢老师,那4个文件都是手册?
F1怎么屏蔽
丝印466216,根据线路特征应该是HCPL0466

网友A:
要想修变频器先把说明书看透再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那4个文件都是手册?
F1怎么屏蔽
丝印466216,根据线路特征应该是HCPL0466
对的,HCPL-0466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这个还是不明白,电流阀值能关闭过电流检测?

网友C(2024-08-14):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好:测量模块坏,打开机子拆下模块。短接EU-U EV-V EW-W,上电报F1取消手动报F60.这个变频器为什么上桥有驱动光耦下桥没有?最后一张图是检测下桥管压降了还是母线电压了?最后一张图丝印R701AP209是个光耦吗?型号是什么?F1 F60怎么取消?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了,请问找到原因了吗?真的很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