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8):
记得版主有个帖子说用变频器接个倍压整流,输出接个隔离变压器的方法,但是苦于没有现成的隔离变压器,买一个又贵,特地咨询下坛里大神,可不可以用个大点的磁环直接输出啊,或者说买个铁芯自己绕个电感,不用隔离变压器成不成啊

楼主:
要求也高,1KW就够了,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

网友A:
看你输出接什么负载了;不是电机类的还是用变频电源吧;

网友B:
磁环是高频或射频范围使用,工频必须是铁芯。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直接电抗器加电容

网友D:
输出加正弦波滤波器?其实,成本必须要加的。除非输出的负载是电感负载。另外,只加磁环不行。自耦变倒是可以的。

楼主:
负载是变频器,我想在我的仓库修变频器,试机没有三相电源,看这个方法怎么样

网友E:
建议楼主还是拉一组三相电源更好,测试时候方便多了

楼主:
在个小区里面,能有个单相电就不错了,三相电条件不具备啊

网友F:
没办法,想当年我刚开店时也是为了这个事费尽了周折,也想降低成本,上网查了几天的资料这样搞那样搞最后都没搞成,成本也高,各种滤波装置不稳定,(因为咱们的负载不稳定)而且还烧了我一台软启动器,没办法只搞了一台单相220变单相380的变压器修变频器,很多变频器都有输入缺相屏蔽功能,但是修软启动器这个变压器就不行了,最后一努力买台三相的小发电机,用单相电机带着运行,OK,别折腾了,就按我这样弄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这个方法好,不知成本几何?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当时成本不高,就是网上买了一台三相5KW的发电机花了几百元,电动机是跟同行要的,自己焊的底座,然后根据转速算好皮带轮直径就可以了,运行稳稳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没办法,想当年我刚开店时也是为了这个事费尽了周折,也想降低成本,上网查了几天的资料这样搞那样搞最后都没搞成,成本也高,各种滤波装置不稳定,(因为咱们的负载不稳定)而且还烧了我一台软启动器,没办法只搞了一台单相220变单相380的变压器修变频器,很多变频器都有输入缺相屏蔽功能,但是修软启动器这个变压器就不行了,最后一努力买台三相的小发电机,用单相电机带着运行,OK,别折腾了,就按我这样弄吧。
哈哈哈。。。什么也难不住想赚钱的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噪声大吗,我晚上也要修的,声音大了影响小区居民啊,搞不好要被投诉

网友F:
一个2.2kw的单相电机能有多大的声音?平时你没见过么?再说了焊底座的时候可以安上四个缓冲座

网友H:
功率小的话,火线接一个电容器,然后火线、零线、在加上电容另一端就变三相了220v的了

网友I:
咸工给的图纸,我就是按照这个做的,变压器在本地定制绕的花800多,变频器问售后要的,

楼主:
现在这样,用个调压器输出0~300V交流电,然后倍压整流下,输出个500~600V直流电给变频器,关掉缺相检测,能修修简单的上电就报故障的故障了。

网友J:
回复楼上各位,给变频器或者电感类负载试机,必须要波形良好,谐波小的三相电源才行,理想的就是用发电机,次之就是用变频器的三相输出加变压器隔离和LC滤波电路,将高频谐波滤除,得到比较好的波形
我按咸工提供的图纸做了一个,波形非常漂亮,自己调试直流调速毫无问题,变频器输出必须要加一个变压器,直接接电抗和电容器的不行,机器会报过流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