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8):
本人研究变频器萌新,想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一种变频器,可以交流单项220V电压进,然后单项220V电压出的变频器,可以控制他的输出频率在40-50之间来回变换或者保持在一个频率,然后输出的电压能保持在190-220V之间可以正常的带动例如家用电器的设备,简单来说 就是我想控制单项交流220V的频率给家用电器用,我不是给三项电机用的。有这么设备吗?他的专业名称叫什么,还是需要定做?

网友A:
你到底想控制什么电器?是需要改变频率还是电压?变频器是给电机调速度用的,不是随便都可以控制家用电器的……

网友B:
变频电源,输出电压可调,频率可调!举个例子,国外不少货轮电气设备都是60HZ,到中国不能用,码头就提供变频电源!

网友C:
变频电源,国内有很多。 我正在用的,用通讯控制,频率可以是45~70HZ,特殊可定制。

网友B:
一般厂家定做,不过他们没有现成模具,都是用变频器壳体改,外观不大好看(无视外观当我没说)!某宝上面的外观好看,但是,质量么,就看你运气了!

网友D:
我的这个帖子里的回复,楼主可以参考一下http://m.gkong.com/bbs/462401.ashx

这个帖子里的8和18楼回复挺好

网友B:
来翻译一下:楼主的意思是,我要一个设备(变频电源),220进,220出(变频器电源有稳压功能,电压其实可以随意调整),频率可调(一般0-1000HZ,爱怎么调怎么调,其实也就50HZ,60HZ用用),至于带什么负载,随便爱带什么带什么(容量匹配就好)
就是个变频器,改下软件而已,哪个厂家都能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就是你说的这样,因为我有一台设备他是可以检测交流频率的。如果超过50就会提示不正常,所以我想模拟一个环境在40-50之间 可以调控频率。来让设备检测不出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你说的这样,因为我有一台设备他是可以检测交流频率的。如果超过50就会提示不正常,所以我想模拟一个环境在40-50之间 可以调控频率。来让设备检测不出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