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9):
电机接线盒里是有接地螺丝的,
为什么在电机外壳还设置有接地螺丝?

网友A:
想来,至少提供了一种选择。
当保护线与电源线一起敷设时,接线盒内的接地螺丝提供了方便,但该接地线的连接,是被遮盖了的,不能明显地看到;有时安全检查,会以为没有连接接地线,而要求重新在外部连接。
当保护线是另外敷设时,由于保护线的连接、要求有专用的螺钉,这时外壳上的接地螺钉,就发挥了作用。
不知这种设置,是从实践中考虑到的,还是有标准方面的规定。

网友B:
应该就是如楼上所说了,接地线与电源线共一条电缆时接里面的,接地线另外接时可以接外面的,多一种选择更方便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双重接地保护
接线盒内的接线地线是从远处来的,要考虑线路故障问题。
电机外壳接地很直观的看出接地情况。有绝缘不良或者短路时电流可以很快的导入大地!

网友D:
如果两个接地螺栓的接点是一个导体,那是提供了两个接地点而已,如果两个接地螺栓的接点不是一个导体,而是两个间接的导体。比如,一个是接线盒的壳体,一个是电机的定子外壳。那就要两个必须都接地才好。

网友A:
4楼说的也是一种情况。
如果可以,楼主可给出电机图片、铭牌等,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两个接地螺栓的接点是一个导体,那是提供了两个接地点而已,如果两个接地螺栓的接点不是一个导体,而是两个间接的导体。比如,一个是接线盒的壳体,一个是电机的定子外壳。那就要两个必须都接地才好。
您说的这个是一个细节,,,
有道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因为这个出过事,所以发现有时候内部接线盒那个接地点,不可靠。仅此而已。

网友E:
电气接地和设备外壳保护接地,各有功能。

网友F:
多点接地,确保安全

网友G:
外壳的是保护接地

网友H:
在我的感觉里 很大一部分电机本体的保护接地螺丝都被接了零线,现在也是如此。我曾经和原单位高手就此问题争论过,最后败下阵来。

网友I:
有一种保护叫接零保护,即零线做接地线,机壳外的接地螺丝是接地地,防止中性点偏移造成壳体带电,也叫重复接地

网友J:
应该是如12楼兄弟所说重复接地,更加安全,同时也是为了安全检查方便(明显)。

网友K:
 双路保护,的。保安全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电机接线盒里是有接地螺丝的,
为什么在电机外壳还设置有接地螺丝?
多点重复接地,安全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