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9):
1、二极管性质,快速恢复还是超快速恢复?还是普通二极管?
2、耐压和电流?
3、常用型号有哪些?
4、通常的变频器,用384X系列的控制芯片,用IGBT作开关管,对吸收回路的二极管耐压(电流当然不一样)要求是否一样?
5、大多数变频器开关电源开关管类型,中小功率的,大多数用G-D-S类型的IGBT,看到有的变频器开关电源开关管,用G-C-E类型。二者在耐压、电流、功耗、速度等参数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可否直接代换?

网友A:
1.快恢至少 反向恢复时间 有fr1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快恢至少 反向恢复时间 有fr107
FR107,1KV,1A,300ns,耐压感觉不够。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输入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快恢至少 反向恢复时间 有fr107
FR107,1KV,1A,300ns,耐压感觉不够。
电源驱动板直接加530V直流电压。

网友B:
常见的都用SF1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见的都用SF1600

网友C:
早期用的是玻璃管快恢复1000V以上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