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9):
1、开关变压器初级反峰吸收(阻尼)回路电阻47K,二极管RGP02-16(1600V,0.5A,300ns),开关管9N150发热严重。
2、开关管换过同型号,二极管换过同型号,或用US1M(超快,1KV,1A,75ns)2只串联,结果不变。
3、一般什么原因会引发吸收电阻和二极管发热?PWM频率升高?RT时间常数变短?
以上是电源空载情况下。轻载下也一样。

楼主:
电压稳压反馈调整回路有问题,会不会也将使PWM频率严重超出规定范围(升高),造成开关管损耗增大发热?

网友A:
寄生振荡;激励不足;定时电容变值,开关频率过高;负载超荷等。

网友B:
驱动电阻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9/4/19 17:17:11的发言:
寄生振荡;激励不足;定时电容变值,开关频率过高;负载超荷等。
关于定时频率,将3844脱焊,用优利德612电容表测Ct,Cp(并联值)为1100P,Cs(串联值)为81nF;Rt为16K。频率f=1.44/(2*Tt*Ct),可能为41KHz。
关于负载问题,输出的所有滤波电容2端都测过,没有短路,上电也没有发热现象。
关于激励问题,测开关管G回路电阻30欧姆,16V稳压管正常。3844外接17V直流电源时,输出脚直流电压达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电阻
没问题,电路板上是2只15欧姆串联,实测和标定一致。

楼主:
外围查了,没有明显问题。
用外加电源法测试,3844应该没问题。再吹下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外围查了,没有明显问题。
用外加电源法测试,3844应该没问题。再吹下换一个试试?
3844换了一个,依旧。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9/4/19 17:17:11的发言:
寄生振荡;激励不足;定时电容变值,开关频率过高;负载超荷等。
关于定时频率,将3844脱焊,用优利德612电容表测Ct,Cp(并联值)为1100P,Cs(串联值)为81nF;Rt为16K。频率f=1.44/(2*Tt*Ct),可能为41KHz。
关于负载问题,输出的所有滤波电容2端都测过,没有短路,上电也没有发热现象。
关于激励问题,测开关管G回路电阻30欧姆,16V稳压管正常。3844外接17V直流电源时,输出脚直流电压达7V。
Ct拆下来测,为1000P。

网友B:
用示波器看Vds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Vds波形
D-S高压,没有高压探头。。。

网友C:
我认为应该从这么几个方面看:5V电压反馈回路,重点检查反馈电阻 反馈光耦;稳压电路,重点检查分流三极管;开关变压器初级正反馈回路的尖峰吸收电路,这一项已排除;开关管 震荡芯片好想楼主也已检查。开关管为什么发热呢,无非是开关管开关频率变快了,想一想为什么变快了呢?那开关管 震荡芯片 正反馈电路 负反馈电路 稳压电路不定哪一项有问题。

网友D:
我前段时间维修过一台海利普的机器故障也是个你的这个一样。最后查到是制动光耦损坏引起的吸收回路二极管和开关管发烫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段时间维修过一台海利普的机器故障也是个你的这个一样。最后查到是制动光耦损坏引起的吸收回路二极管和开关管发烫严重
确实难于理解。
制动光耦,影响的是制动IGBT,极端情况下,可能使制动IGBT导通,使制动电阻发热(如果有制动电阻的话),最多是在消耗直流母线电流而已,与开关电源关系应该不大。

网友E:
开关电源的B+直流电源纹波大。
电压500v 或300v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的B+直流电源纹波大。
电压500v 或300v够吗?
我自制的维修电源,一直在用,没问题。
550V。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段时间维修过一台海利普的机器故障也是个你的这个一样。最后查到是制动光耦损坏引起的吸收回路二极管和开关管发烫严重
确实难于理解。
制动光耦,影响的是制动IGBT,极端情况下,可能使制动IGBT导通,使制动电阻发热(如果有制动电阻的话),最多是在消耗直流母线电流而已,与开关电源关系应该不大。
有一种极端情况,在用维修直流电源加入电源驱动板上进行维修时,假如制动电阻存在,假如CPU板(控制板)未接入,假如制动触发电路故障造成制动IGBT导通,则:由于十几或几十欧姆的预充电电阻的存在,由于充电继电器未吸合(无CPU板),由于制动IGBT导通消耗直流母线电流(此时是维修电源)过大,造成维修电源在充电电阻上的压降过大,实际加在开关电源开关管及变压器初级的电压不足。。。可能会造成开关电源不良现象的表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段时间维修过一台海利普的机器故障也是个你的这个一样。最后查到是制动光耦损坏引起的吸收回路二极管和开关管发烫严重
确实难于理解。
制动光耦,影响的是制动IGBT,极端情况下,可能使制动IGBT导通,使制动电阻发热(如果有制动电阻的话),最多是在消耗直流母线电流而已,与开关电源关系应该不大。
有一种极端情况,在用维修直流电源加入电源驱动板上进行维修时,假如制动电阻存在,假如CPU板(控制板)未接入,假如制动触发电路故障造成制动IGBT导通,则:由于十几或几十欧姆的预充电电阻的存在,由于充电继电器未吸合(无CPU板),由于制动IGBT导通消耗直流母线电流(此时是维修电源)过大,造成维修电源在充电电阻上的压降过大,实际加在开关电源开关管及变压器初级的电压不足。。。可能会造成开关电源不良现象的表现?
确实应该测一下实际加在开关变压器初级上的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段时间维修过一台海利普的机器故障也是个你的这个一样。最后查到是制动光耦损坏引起的吸收回路二极管和开关管发烫严重
确实难于理解。
制动光耦,影响的是制动IGBT,极端情况下,可能使制动IGBT导通,使制动电阻发热(如果有制动电阻的话),最多是在消耗直流母线电流而已,与开关电源关系应该不大。
有一种极端情况,在用维修直流电源加入电源驱动板上进行维修时,假如制动电阻存在,假如CPU板(控制板)未接入,假如制动触发电路故障造成制动IGBT导通,则:由于十几或几十欧姆的预充电电阻的存在,由于充电继电器未吸合(无CPU板),由于制动IGBT导通消耗直流母线电流(此时是维修电源)过大,造成维修电源在充电电阻上的压降过大,实际加在开关电源开关管及变压器初级的电压不足。。。可能会造成开关电源不良现象的表现?
确实应该测一下实际加在开关变压器初级上的电压是否正常。

但,我的情况不存在以上问题:电源驱动板已经取下单独上电维修,直接加维修电源,IGBT模块(含制动IGBT)、充电电阻都已经与电源驱动板脱离。换句话说,维修时,维修电源直流回路不存在可能导致过大压降的大阻值元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9/4/19 17:17:11的发言:
寄生振荡;激励不足;定时电容变值,开关频率过高;负载超荷等。
关于定时频率,将3844脱焊,用优利德612电容表测Ct,Cp(并联值)为1100P,Cs(串联值)为81nF;Rt为16K。频率f=1.44/(2*Tt*Ct),可能为41KHz。
关于负载问题,输出的所有滤波电容2端都测过,没有短路,上电也没有发热现象。
关于激励问题,测开关管G回路电阻30欧姆,16V稳压管正常。3844外接17V直流电源时,输出脚直流电压达7V。

各种可能原因都验证了,故障点仍未确定。
回头看,还是振荡频率升高的疑点最大---3844的计算振荡频率是41KHz,6脚输出振荡频率应该是一半,开关管的计算工作频率应该是20KHz左右。
那么,这台变频器的设计振荡频率应该是多少?实测电路板的Rt是16.8K,这和电路板上的Rt元件标注值一致,应该没问题。唯一可疑的是Ct:没有标注值,只有实测值为1000P。难道这个Ct的设计值比1000P大?这个Ct变小了?
今天找一款同品牌不同型号的变频器实测一下Ct,以求验证:这个品牌的开关电源设计振荡频率到底是多少。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其实这个制动光耦损坏未必是直接导通让制动管工作,而是可能内部电源发生故障导致开关电源工作参数发生改变从而导致二极管和开关管发烫严重,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没有验证,当时换了个光耦正常过后就没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Vds波形
D-S高压,没有高压探头。。。
没有高压探头就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自制一个,很简单,就跟直流回路电压检测分压电路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9/4/19 17:17:11的发言:
寄生振荡;激励不足;定时电容变值,开关频率过高;负载超荷等。
关于定时频率,将3844脱焊,用优利德612电容表测Ct,Cp(并联值)为1100P,Cs(串联值)为81nF;Rt为16K。频率f=1.44/(2*Tt*Ct),可能为41KHz。
关于负载问题,输出的所有滤波电容2端都测过,没有短路,上电也没有发热现象。
关于激励问题,测开关管G回路电阻30欧姆,16V稳压管正常。3844外接17V直流电源时,输出脚直流电压达7V。

各种可能原因都验证了,故障点仍未确定。
回头看,还是振荡频率升高的疑点最大---3844的计算振荡频率是41KHz,6脚输出振荡频率应该是一半,开关管的计算工作频率应该是20KHz左右。
那么,这台变频器的设计振荡频率应该是多少?实测电路板的Rt是16.8K,这和电路板上的Rt元件标注值一致,应该没问题。唯一可疑的是Ct:没有标注值,只有实测值为1000P。难道这个Ct的设计值比1000P大?这个Ct变小了?
今天找一款同品牌不同型号的变频器实测一下Ct,以求验证:这个品牌的开关电源设计振荡频率到底是多少。

找了一个同型号、不同功率的变频器,开关电源形式一样,但参数略有不同,看标注,Rt=10K+8.25K,取下Ct测为360P,计算振荡频率为F=1.44/(2Rt*Ct)=109KHz。
比这台怀疑振荡频率变高的电源频率还高!

网友A:
测一下这台发热的电源工作时的进线电流,也可能是开关变压器轻微匝间短路,或者线圈品质因数下降。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9/4/25 16:14:49的发言: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Vds波形
D-S高压,没有高压探头。。。
没有高压探头就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自制一个,很简单,就跟直流回路电压检测分压电路一样。

用7个150K+1个15K串联,15K的一端连接到开关管S,150K连接到开关管D。示波器波形如下:

这个波形不对吧?有寄生振荡?不像PWM波形吧?

网友A:
这波形不正常,3844的6脚波形呢?感觉间歇震荡,高频分量太高,发热是肯定的。查开关管限流保护电阻是否符合要求,反馈光耦检测的那组二次电源输出滤波电容。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9/4/25 17:12:02的发言:
这波形不正常,3844的6脚波形呢?感觉间歇震荡,高频分量太高,发热是肯定的。查开关管限流保护电阻是否符合要求,反馈光耦检测的那组二次电源输出滤波电容。

开关电源原理图,原边回路部分应该是准确的。

楼主:
这是以西威电源为基础,实测的电路,原边电路形式和参数应该是准确的,没问题。

楼主:
3844(14脚)的10脚(相当于8脚3844的6脚)输出波形:

1、频率不对;
2、幅值不对;
3、波形不对;
4、占空比不对(次级+5V输出端已经并联一只5欧姆60W电阻)。

网友B:
换变压器吧,感觉工作状态在连续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变压器吧,感觉工作状态在连续模式
只能自己重新绕了。。。
再查查。

网友F:
副电源100UF35V电容换了没?

楼主:
有意思了----注意以下示波器设置为交流输入:
1、14脚的3844的7脚(相当于8脚3844的4脚,即定时脚)波形:
2、14脚的3844的3脚(相当于8脚3844的2脚,即电压反馈脚)波形:
3、14脚的3844的14脚(相当于8脚3844的8脚,即+5V稳压脚)波形:

14脚的3844的7脚(相当于8脚3844的4脚,即定时脚)波形

14脚的3844的3脚(相当于8脚3844的2脚,即电压反馈脚)波形

14脚的3844的14脚(相当于8脚3844的8脚,即+5V稳压脚)波形

楼主:
连3脚、14脚里都不是纯正的直流电压,混有脉冲干扰!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9/4/26 8:14:50的发言:
副电源100UF35V电容换了没?
换过,如故。

楼主:
引用 楼主:
3844(14脚)的10脚(相当于8脚3844的6脚)输出波形:

1、频率不对;
2、幅值不对;
3、波形不对;
4、占空比不对(次级+5V输出端已经并联一只5欧姆60W电阻)。
似乎开关管在关闭时不够彻底,有自激振荡。

网友F:
给3844单独上电,不上直流500V,看波形如何,查那两只1P和2F三极管好坏,5脚的消谐电容,还有那个104的电容。

楼主:
3844单独加电时---
看来,波形畸变部分与开关管、供电及反馈绕组、变压器有关。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9/4/26 9:49:42的发言:
给3844单独上电,不上直流500V,看波形如何,查那两只1P和2F三极管好坏,5脚的消谐电容,还有那个104的电容。
涉及到贴片电容,有些问题。。。没有标注,不知道应该是多大容量?参考了部分变频器的电路,但都没有参数。

网友F:
3844的14脚(相当于8脚3844的8脚,即+5V稳压脚)波形

由这个波形看出,应该是副电源没有足够的能量来给3844提供电流,造成电压跌落,使得5V电压中断。

网友F:
将副电源串接的15欧电阻短接看看。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9/4/26 11:25:37的发言:
3844的14脚(相当于8脚3844的8脚,即+5V稳压脚)波形
由这个波形看出,应该是副电源没有足够的能量来给3844提供电流,造成电压跌落,使得5V电压中断。

这是示波器设置为交流耦合的波形,所以只是看到的交流脉冲成分。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9/4/26 9:49:42的发言:
给3844单独上电,不上直流500V,看波形如何,查那两只1P和2F三极管好坏,5脚的消谐电容,还有那个104的电容。
5脚的电容取下来实测1000P,应该没问题。

网友F:
跟5脚电容没关系, 5脚REF的5V电压出现,3844(12脚)为16V左右,关闭电压为10V左右。

楼主:
实测了一下,确实如此。
什么原因?

网友F:
大概副电源供电不足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9/4/26 11:25:37的发言:
3844的14脚(相当于8脚3844的8脚,即+5V稳压脚)波形
由这个波形看出,应该是副电源没有足够的能量来给3844提供电流,造成电压跌落,使得5V电压中断。

实测了一下,确实如此,14脚+5V电源在0-3V间振荡。
什么原因?副电源回路的整流二极管和电容都测过,没问题。

网友F:
副电源供电不足,将副电源串接的15欧电阻短接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9/4/26 11:25:37的发言:
3844的14脚(相当于8脚3844的8脚,即+5V稳压脚)波形
由这个波形看出,应该是副电源没有足够的能量来给3844提供电流,造成电压跌落,使得5V电压中断。
这是示波器设置为交流耦合的波形,所以只是看到的交流脉冲成分。
14脚的+5V电压早些时候没问题的,但吸收回路二极管仍然发热。
现在+5V不正常,可能是吸收回路二极管又击穿了,使3844工作于间隙振荡中。下午再全面检查。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9/4/26 11:25:37的发言:
3844的14脚(相当于8脚3844的8脚,即+5V稳压脚)波形
由这个波形看出,应该是副电源没有足够的能量来给3844提供电流,造成电压跌落,使得5V电压中断。
这是示波器设置为交流耦合的波形,所以只是看到的交流脉冲成分。
14脚的+5V电压早些时候没问题的,但吸收回路二极管仍然发热。
现在+5V不正常,可能是吸收回路二极管又击穿了,使3844工作于间隙振荡中。下午再全面检查。
确认吸收回路二极管击穿,造成4844间隙振荡。
重新装一个SF1600V。
上电后,几秒内3844正常,但检测14脚+5V电压,仍存在干扰波形,数字表测+5V正常。几秒后,间隙振荡又开始。

楼主:
如果是变压器有局部短路,不应该在上电几秒内3844正常,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测开关管S极对地电压,一直在0.0XV,没有出现过电流。

网友G:
电路副边可能有短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副边可能有短路点
副边二极管、滤波电容都测过,没问题。。。除非变频器原、副边绕组内部有局部匝间短路。
但用本坛关于测试变压器是否有短路的简易检测办法测试(原边加一个1KHz矩形波,副边用示波器看,波形没有失真是为OK),应该没有内部短路。

网友H:
3844芯片6脚输出一般在20一25kHz,讲完

楼主:
开关电源除了变压器,查遍了,没有结果。
变压器如有问题,这块板子就报废了。。。

楼主:
换了一个新电源驱动板,问题解决。
旧板留下,有机会重绕变压器,验证结论。

网友C:
余音未尽,希望曲终圆满,了解心中遗恨。

网友I(2019-05-19):
换变压器吧,发热排除发热元件的问题之后,十有八九是变压器匝间短路了,最近遇到好几个都是变压器匝间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余音未尽,希望曲终圆满,了解心中遗恨。
疑问终于得到证实:变压器绕组中开关管D极回路绕组烧(可能有局部短路)。

楼主:
遗憾的是,拆变压器的时候,磁芯碎了。报废。

网友C:
磁芯碎,可能与变压器线圈短路 发热有关。问题找到了,皆大欢喜,楼主精益求精,永不放弃的精神,值得学习,这种精神也是广大工控从业人员的必备之精神。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余音未尽,希望曲终圆满,了解心中遗恨。
疑问终于得到证实:变压器绕组中开关管D极回路绕组烧(可能有局部短路)。

很惊诧啊。。。原边绕组共90匝,分2层绕,竟然层与层间没有玛拉绝缘带,直接迭绕!这可是高压绕组!

网友J:
回复 楼主:
记得填坑的都是好贴!

楼主(2019-07-02):
引用 网友J:
记得填坑的都是好贴!
再填一下吧,开关变压器绕制参数(789端绕组是双绕组中心出头,未拆)

网友K(2019-10-22):
回复 楼主:
变压器坏了可以到淘宝上去重新缠一个,把坏的寄过去,一个大约50元,自己缠费劲还不一定用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变压器坏了可以到淘宝上去重新缠一个,把坏的寄过去,一个大约50元,自己缠费劲还不一定用的住
咳,一开始不知道,结果拆开的过程中,把一个磁芯搞碎了,绕组也拆掉了。又在淘宝买了1付磁芯,然后,和淘宝咨询,回答:一旦拆开,更换了磁芯他们就绕不了了。问为什么?答:需要测原来磁芯及绕组的电感量。看来,自己绕讲究很多,最终放弃。
没办法,只好淘宝大价钱买了一个新板子。

网友L:
都跟着学习了  哈哈

网友M:
学习了,看了很多楼主得帖子,很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