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 DC SERVO MOTOR

楼主(2019-04-19):
这是电火花 控制机头上下移动的电机 现在只能顺时针转 不能逆时针转 这种电机是怎么工作的 计提上有两根电源线 尾部也有两根 这些线都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换向是靠控制器完成,单个方向转看看你的信号是否正常啊

网友B:
直流电机,换向可能是正负调换.
另外两根线是测速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两根控制线 这两根线 短接时 正转 两个线之间接 500欧 电阻 电机不转 超过500欧 用4.7k电位器调整两根线的 阻值 阻值越大 反转速度越快

网友A:
回复 楼主:
麻烦把你的控制器接线那地方方便上个图看看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能上接线图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