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9):
今天接到任务,【【【去检查一下宿舍的插座。房间里有个插座没用,但不知道是哪一个插座。】】】
于是,我用万用表把所有插座都测了一下,发现有一组插座没电,以为插座里面的线路松了,便把插座拆下来检查,但发现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就是不通电,接下来,我便拆下总开关的盖子,检查总开关线路,发现有一路火线松了,接上,拧紧,问题解决。

楼主:
回过头来想想,我要是直接从总开关入手,只需要拧两颗螺丝就好了。但我却是先从插座入手,把外盖打开(外盖很难撬),再拧六颗螺丝,完了还得再装上去

楼主:
所以我觉得吧,干活还得先找准切入点,从哪里入手比较方便,以免误了时间丶进程。。。。。。。

网友A:
回复 楼主:
插座没电,首先要知道这个插座的来胧去脉。不急于拆插座,从该插座的开关处测电压。如果开关处有电压,那就很清楚了,是插座那一段线或者插座上的开关。一般带开关的插座,有的人使用大功率电器,是很容易坏的,插座上的开关只适于小功率电器。

网友B:
最右边的是电话/网线
这个检查要看房间插座数量,一般插座都没电,找开关,有个别没电找插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个别插座没电,有单独三个1P的空开,
思来想去,我觉得我的切入点不对,应该先检查开关,再检查插座

网友C:
插座没有电肯定会先看电源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D:
有保险的先查保险,有空开的先查空开,基本顺序

网友E:
你是因为后来发现是总开有问题才有这个想法,但反过来说要是插座电源线松脱的话,你先拆了总开也会觉得为什么不先拆插座的。表情,但是我老师教的确实是故障先 查电源的。

网友F:
上次一个排气扇插座接触不良,我竟然先去换一个新的排气扇过来

网友G:
有的时候就是走了一大圈,发现原来如此

网友H:
一般是这样的,部分插座没电,肯定先检查部分插座,所有插座没有电,检查电源开关,  至于你走了一点弯路, 难以避免

网友I:
小事情,怎么做都行。

网友J:
插座没电,先看隔壁的插座是不是有点

网友K:
至少先看一眼开关有没有跳的,再找台灯试试其他插座,这种走暗线的,先从哪里动手都有可能是不对的,动手之前先大概判断。

网友L:
一般是这样的,部分插座没电,肯定先检查部分插座。我也是在这样

网友M:
问题虽不复杂,却是基础性检修,特从“无所不谈”转“电工技术”;
维修经验的积累,有时会从一些小问题获得。

网友N:
闸,别走弯路。然后拆!就这么简单。

网友O:
直接去查闸,前提是你布的线。
如果是我我肯定先看插座,但是不理解的是楼主为啥要拆隔壁的插座,而不是先去看看闸

网友P:
之前微波炉的高压保险坏了,我还寻思磁控管坏了买了个新的,货到了才检测出就保险丝坏了

网友Q:
我要是判断肯定也是先从插座入手。

网友R:
第一感觉也是插座有问题

网友S:
人嘛,有些时候就是不想跑来跑去
所以开关没电也就想到了是不是开关背后的接线有问题!
这个问题要是就是开关背后的线松了,你先去总开关检查不还是要再跑回来嘛!

网友T:
干电气,不要听别人说,要自己去看去了解事实,要是别人都描述正确还要我们去干嘛。所以要有自己的见解,按照自己的思路来,不要上来就被带跑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个别插座没电,有单独三个1P的空开,
思来想去,我觉得我的切入点不对,应该先检查开关,再检查插座
个别没电,肯定先查这个别,没错
看怎样装修的,见过一溜边走线,也见过放射走线

网友U:
我感觉像搞维修:要做到“望闻问切”,先观察插座断路器的品牌,毕竟大牌子的电气元件的可靠性会大一些,看看插座有没有被大功率电气使用过出现的异样,是否能闻到异常的味道,问问使用者具体的一些情况,是以前有电,现在没有了还是一直都没有等等一些情况,最后根据情况再做出最终判断,不过在维修时有个原则:先易后难,先简单后复杂。在你觉得需要多处排查时,先排查容易操作的!

网友V:
下次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感觉像搞维修:要做到“望闻问切”,先观察插座断路器的品牌,毕竟大牌子的电气元件的可靠性会大一些,看看插座有没有被大功率电气使用过出现的异样,是否能闻到异常的味道,问问使用者具体的一些情况,是以前有电,现在没有了还是一直都没有等等一些情况,最后根据情况再做出最终判断,不过在维修时有个原则:先易后难,先简单后复杂。在你觉得需要多处排查时,先排查容易操作的!
说的很好!望闻问切!

网友W:
我一般先查断路器,如果断路器处合闸 出电正常,再检查下一级,比如插座……

网友X:
一个插座没电,一般就查这个插座啊,方向对着你呢,除非你知道一个开关控制一个插座

网友Y:
先查那里沒电顺线路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