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9):
在某应用场合使用伺服电机A及伺服电机B,运用的是电子凸轮

他们相互间的运动关系大概为:A轴为旋转轴始终匀速旋转,当A轴转到0度时B轴启动正转,A轴转到60度时B轴停止,
A轴转到180度时B轴启动反转,A轴转到240度时B轴反转停止,A轴再次转到0度时B轴再次启动正转,如此反复。

现在出现的故障是, 旋转轴A低速的时候,B轴在A轴转到0度的时候启动凸轮后,两轴的位置对准的,旋转轴A速度变快后,
B轴始终位置相差一定的位置,我考虑到程序的扫描周期,伺服的响应频率

针对扫描周期,我把程序已经删的只剩这一功能,然后测试,还是出现这样情况
伺服的响应频率如果设置的微高,机械就产生了震荡,所以微调了下

我用的是三菱FX5U+FX5-40SSC-S的,伺服系统是MR-JE-XXXB,

开启凸轮信号用的是上升沿信号(主轴的每个周期,凸轮都有开启,关闭),总的程序写了大概7400步左右

以上情况希望大家给我支支招,万分感谢

楼主:
这是视频

网友A: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B:
B轴的增益换成2增益调整模式2,刚性加大,加减速时间降低

网友C:
凸轮的话你的速度不跟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A轴始终是匀速的,走凸轮的话是不用考虑加减速的把

楼主:
回复 网友C:
B轴开始的时候有追踪段,之后是同步段,然后再到终点位置,然后再回起点位置

问题是A轴低速时候,,两轴都对准好的,,A轴速度变快后,两轴始终相差一点距离,(追踪段,同步段都是相差那么一点)

2楼我放了视频 (前面2次是低速时候,后面的我速度放快了,就出现我描述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