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9):
三菱建立FB调用TON指令报错是怎么回事,不用FB使用TON指令编译可以通过

网友A:
上传你编译出错的程序。

楼主:
测试附件

网友A:
1、我修改了你的定时器数据类型从TON_E到TON_HIGH_E,它通过了编译。

2、我在GX Works2中重新建立一个新项目,然后将你的功能块代码复制粘贴到新项目中:

它竟然没有任何问题!

我的GX Works2软件版本为:

它工作在Win10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该一下数据类型就可以编译通过了,这二个有啥区别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该一下数据类型就可以编译通过了,这二个有啥区别呢

TON_E调用低速定时器,TON_HIGH_E调用高速定时器,由于FB调用需要返回主程序的特性,一般不在FB中使用定时器。

网友B:
FB里面用这种定时器肯定会报警的,三菱的话要用_E结尾的,因为_E结尾的本身就是FB。而原来那个是要系统中断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B里面用这种定时器肯定会报警的,三菱的话要用_E结尾的,因为_E结尾的本身就是FB。而原来那个是要系统中断的。

您没有看清问题的本质。

这个问题在于楼主的程序中使用TON_E会报警而换成TON_HIGH_E就好了,引发的新疑问是高版本软件中同样的代码并不需要改动也正常,并不涉及FB中能否使用定时器的问题,况且带E和不带E的FB之间的区别仅仅是EN,ENO的区别,其他没有区别。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的意思是FB里最好用IEC定时器,或者直接自己获取系统脉冲来写时基计数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的意思是FB里最好用IEC定时器,或者直接自己获取系统脉冲来写时基计数器。

TON_E就是IEC定时器啊,其他定时器TIMER_FB_M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好吧,我没注意他已经用的_E,审题不清。不过我个人习惯FB里面基本还是不用定时器,包括西门子在内FB用的都是自己写的脉冲计数。

楼主:
现在编译可以通过,但模拟时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该一下数据类型就可以编译通过了,这二个有啥区别呢

TON_E调用低速定时器,TON_HIGH_E调用高速定时器,由于FB调用需要返回主程序的特性,一般不在FB中使用定时器。

模拟运行时会报错,这个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编译可以通过,但模拟时会报错

我将你的工程类型改为结构化工程后,并重新使用FBD方式编写了主程序后,模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编译可以通过,但模拟时会报错

我将你的工程类型改为结构化工程后,并重新使用FBD方式编写了主程序后,模拟正常。

嗯嗯!用ST 调用FB也没有问题,就是简单梯形图有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