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9):
作为专业的伺服电机厂家,很多客户总会询问伺服电机怎么搭配减速机?森默小编今天就来解惑啦!
1、确认负载额定扭矩要小于减速机额定输出扭矩。
2、伺服电机额定扭矩减速比要大于负载额定扭矩。
3、负载通过减速机转化到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要在伺服电机允许的范围内。
4、确认减速机精度能够满足您的控制要求。
5、减速机结构形式,外型尺寸既能满足设备要求,同时能与所选用的伺服电机连接。

网友A:
选择配套的减速箱,一个是输出最大转矩,一个是转速范围。这两个指标必须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择配套的减速箱,一个是输出最大转矩,一个是转速范围。这两个指标必须考虑。
言之有理,选择变比过大而导致转速达不到这种情况见过几次。

网友C:
伺服专用的减速机好像还分低惯量和中惯量,高惯量吧

网友D:
我是这么选的,功率,减速比,安装方式这几个基本要素

网友E:
刚从网站上看了伺服电机资料,商家有现成的专用减速箱配套,根本不需要考虑什么转矩是否许可,你只管考虑速度范围就行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的,这个要计算的,电机的转速范围,到了减速器输出的转速范围,是不是够用?输出转矩是不是够用?有了这两个指标,基本就可以了。如果有特殊要求,要考虑轴系的转动惯量。还有变速箱的摩擦摩擦系数等等,那都是细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