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热电偶抗干扰问题仪表工该怎么办

楼主(2019-04-19):
随着工业的自动化的发展,现在的传感器在工业中的应用是非常的多了。而我们经常使用到的热电偶就是属于传感器的一种,热电偶是根据热电效应测量温度的传感器,是常用的测温元件之一,但是大家在使用热电偶进行测量的时候有时会遇到一些干扰的情况,本贴介绍仪表工用隔离法、屏蔽法和接地法解决热电偶干扰的措施及经验。
①隔离法解决热电偶干扰
隔离法就是将热电偶悬空安装,使热电偶不与炉壁的耐火砖接触,热电偶与支架之间也采用绝缘物进行隔离。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预防高温漏电干扰。

②屏蔽法解决热电偶干扰
屏蔽法就是将热电偶的补偿导线,穿在铁管或其他金属屏蔽物内进行屏蔽。这样可以防止电磁干扰和高压电场的干扰。使用此种方法时应该将铁管和屏蔽物进行良好接地,并且将补偿导线绞起来。

③接地法解决热电偶干扰
这种方法是将测量回路进行接地处理,把干扰引入大地从而保证仪表的测量准确性。这种方法有两种地形式:第一是热电偶参考端接地,第二种是热电偶测量端接地。
采用参考端接地法时,是将热电偶(或补偿导线)输出端的一端,通过一个足够大的电容接地(条件许可时电容越大越好)。 测量端接地法是将热电偶测量端接地,就是从热电偶的测量端引出一根金属丝接地。这种方法对高温漏电干扰有很好的预防效果。选用金属丝时应该选用耐高温且对热电偶电极无害的金属丝。
大家在使用热电偶的时候,应该做好预防干扰的准备。这样才能使热电偶的测量更为精确,从而让仪表工的工作更加的便捷有效。

【热电偶干扰相关知识】
◆电磁感应干扰
当两个电路之间有互感存在时,一个电路中电流的变化就会通过磁场耦合到另一个电路,这一现象称为电磁感应。这种情况在仪器仪表使用的时候经常遇到,尤为注意。

◆射频干扰干扰
主要是大型动力设备的启动、操作停止时产生的干扰以及高次谐波干扰。

◆静电感应干扰
静电感应是由于两条支电路或元件之间存在着寄生电容,使一条支路上的电荷通过寄生电容传送到另一条支路上去,有时候也被称为电容性耦合

◆漏电流感应干扰
由于电子线路内部的元件支架、接线柱、印刷电路板、电容内部介质或外壳等绝缘不良,特别是传感器的应用环境湿度增大,导致绝缘体的绝缘电阻下降,这时漏电电流会增加,由此引发干扰。尤其当漏电流流入到测量电路的输入级时,其影响就特别严重。

◆其他干扰。
主要指的是系统工作环境差,还容易受到机械干扰,热干扰和化学干扰等等。我们在调试仪器仪表的时候,有时会碰到这种情况:仪器仪表出厂的时候明明好好的,一到现场就没有信号输出,或者产生无序的信号。通过以上概述,我们了解仪器仪表的干扰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由电路感应产生干扰;二是由外围设备以及通信线路的感应引入干扰。我们得仔细分析外界干扰的来源,信号传输线路以及敏感程度,做好接地处理和仪器仪表信号线屏蔽措施,有可能的话远离干扰源。我们检查发现安装和接线都是没有问题的,到底这又是什么情况呢?出现这种情况,你可能需要查看下仪器仪表附近有没有感应干扰了。

网友A:
热电偶因为现场安装问题,信号可能要碰金属外壳,所以抗干扰的最好方法就是变送器的模块是隔离的。

网友B:
楼主给出了一套解决方案,在工程中我们会采用。

网友C:
动一动线头就会变动很大是安装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