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9):
市电是50HZ的 220V 很稳定,我有一台设备,这个设备需要模拟出一个不稳定的市电环境,问下各位大佬市面上有没有哪种设备比如滤波器之类的 什么设备 可以把市电接入后,输出的市电变成不稳定的,处于200-220之间频率不断跳动,因为我的设备需要在这个环境下收集不稳定的数据上传。 我需要模拟出来。。

网友A:
你要变动的参数有哪些?电压?频率?相位?
你要模拟规律的还是不规律(随机)的?如果不规律,你怎么知道你收集的数据正常?还是随便?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调压变压器

网友C:
程控电源可以做电源跌落,频率变化

网友D:
市电变化主要是体现在电压的变化,频率还是非常稳定的,个人觉得主要测试电压变化这块就可以吧

网友E:
怎么还在纠结!随便上网查个厂家电话,打过去,你提要求!能不能做,怎么做会跟你说的!至于买不买那是你的事!就是变频器电源就能实现,不提变频器自带的编程运行功能,通讯功能,就是用多段速接几个继电器器也能模拟出多种电压频率环境!

网友F:
如果是电压,弄个自耦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G:
找一个调压器,给里面的调压电机加入噪声电压,让它无规则转动就行了

网友C:
这种属于EMC测试,程控电源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