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近开关输出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9-04-19):
对于光电开关,模拟量输出方式和开关量有什么区别?如图,是不是开关量输出方式,真心请教

网友A:
都是开关量的呀,区别就是二线制和三线制NPN和PNP注意区分就好了

网友B:
以电流或者是电压的方式输出的,并且电流或电压大大小是随机变化的、可调的,就是模拟量信号,比如:变频器的调速电位器。
以通或断的方式输出的,就是开关量,比如: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信号。
你以上提供的都是属于开关量。

网友C:
两线值不分NPN和PNP,三线的npn是输出是低电平,PnP输出是高电平,3 4号是有信号常闭变常开,常开变常闭

网友D:
都是开关量输出没有什么特别。

网友E:
一样的,都是开关量输出的!就是三线式需要区分NPN和PNP!

网友F:
根据楼主提供的信息,图中的都是开关量的,光电开关模拟量输出的暂时没找到,倒是某宝有模拟量的输出的接近开关,看过提供输出特性曲线还不错

网友G:
图中的都是开关量,模拟量输出的一半都标有0-10V/0-5V/0-20MA/4-20MA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亲们的热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