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返小车控制

楼主(2019-04-19):
怎么用伺服电机控制小车往返,三菱和西门子的plc驱动程序该怎么编写。哪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A:
具体什么PLC型号?有专门定位指令的

楼主:
三菱和西门子的二种

网友B:
先用plc驱动伺服电机转起来,正反转搞定再说往返吧。

网友C:
自动往返小车如果没有特别要求定位很准确,用变频做动力,接近开关做位置定位再加两个行程做保护,随便你用什么PLC都很好做啊,用伺服的目的是啥?

网友D:
建议楼主先说明,伺服选那种控制方式,是速度,还是位置,还是扭矩

网友A:
简单的正反转,相当于一轴控制,FX的主机就可以,用相对定位指令DRVI、绝对定位指令DRVA、原点回归指令控制伺服运行。

网友E:
两个限位传感器,一台伺服电机(具体精度,控制要求你都没说明),那普通电机也能做到往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