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9):
不用接近开关,用PLC和伺服系统怎样解决多段定位的往返动作?

网友A:
计算时间或者距离,把伺服当步进用,多少脉冲走了多少距离。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要走绝对距离了,要计算你伺服一圈运动的距离,然后测量你每个站点之间的距离,然后就知道每段要走多少个脉冲了

网友C:
直接用定位指令就行了,就看你原点怎么定义了

网友D:
至少要固定一个原点把

网友E:
用相对移动就可以,不需要原点

网友F:
1楼的方案啊,简单直接

网友G:
前进多少脉冲数,返回相同脉冲数

网友H:
自定义一个零点,这一点位置必须要装接近开关,否则遇到停电或者故障时,电机就找不到基准了。

程序中采用绝对位移,也就是每次移动后,程序记录脉冲并保存,正方向移动时,脉冲为正,反之为负,就象数学里的数轴(X坐标)一样,这样电机无论走到哪,都清楚的知道目前的位置在哪,应该向哪个方向移动。

网友I:
伺服PLC都用了,还在乎2个开关
遇到某种原因,“原点”丢失怎么办?

楼主:
谢谢大家,给大家说的不够详细。
我手里有现成的FX2N,
用一个接近开关作零点,
怎样才能设置往返次数,及往返距离。
麻烦各位老师了~

网友J:
走绝对位置,

网友K:
论坛里刚刚有个贴子说了,fx2n不支持定位指令,只有脉冲输出指令,看能不能把你的编码器返回给plc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