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9):
GX的编程中,STL指令是单独成一行的。
如果有一行是,两个STL串联,再串联一个T0,最后输出Y0。
这样的一行梯形图应该如何编程?

网友A:
两个STL串联,需两个条件同时满足,会不会像是SFC中的并行汇合;指令的形式,看连写两条STL指令是什么情况。
T0、Y0则按常规(另起一行);也就是,写下来有三行。
大致如此,不大记得了。

网友B:
如图,stl s22与stl s23是我的串联指令,只按下x3或者x4,y2是无法得电的。必须两者都按下得电,y2才打出,加计时器亦如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