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9):
我听我们这里的工程师说原型或者漏型跟PLC的型号没关系     都是硬件来的     那我想问一下不管原型或者漏型怎么区分     接线怎么接      三菱PLC       台达PLC

网友A:
漏型、源型和PLC的型号有关系,三菱FX3U型号后面ES的是输出漏型,ESS的是输出源型。
接线方式不同,在FX3U的硬件手册中有接线说明

网友B:
FX3U的可以看一下其硬件手册,手册官网有下载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

网友A:
FX3U的输入接线端有个S/S选择,可以用这个信号跟24V或是0V短接,选择输入信号接漏型还是源型,但是输出是根据不同极性,对应不同型号

网友A:
国内常用的FX3U- MT/ES-A等型号,对于输入信号,通过接线不同来选择漏型或是源型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图纸啊

网友C:
就是个公用点接24还是0的事了

网友D:
就是共零还是共地的问题

网友E:
哈哈;现的FX3U/FX3GA/FX3SA是没关系,因为输入PNP/NPN都可以;
之前的FX1S/FX1N/FX2N就有关系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A:
最近刚好听人讲过一点这方面的知识,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你参考一下
三菱PLC的漏型输入定义:电流从公共端流进,而从输入端流出,即模块公共端外接直流电源的正极,即共阳极电路,源型定义与上相反,即共阴极电路,西门子的定义与三菱的相反

网友G:
多看看手册,NPN,PNP接法是不是好记些!

网友H:
简单的理解就是看电流的方向是流进还是流出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哈哈;现的FX3U/FX3GA/FX3SA是没关系,因为输入PNP/NPN都可以;
之前的FX1S/FX1N/FX2N就有关系了;

朋友买的山寨FX2N的工控板,只能接NPN传感器,无奈传感器都买的PNP的,找我改极性,搞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