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0):
对于光电开关,模拟量输出方式和开关量有什么区别?如图,是不是开关量输出方式,真心请教

网友A:
光电开关都是开关量输出啊,没见过有模拟量输出的。
光电开关,(天关)肯定是开关量输出,只有接通和断开两种状态

网友B:
图上都是开关量,如楼上所说,开关两字,不就是接通和断开的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光电开关都是开关量输出啊,没见过有模拟量输出的。
光电开关,(天关)肯定是开关量输出,只有接通和断开两种状态
光电开关有模拟输出的,竹中就有一款IR3AN.

网友C:
模拟输出型:工作电压DC12-24VDC±5% ,波动小于2% ;入光比例输出电压1-8V ,电流输出最大3mA 。
使用环境温度:-10 ∽ +50℃;湿度:35 ∽ 85%   RH 抗振:10-15HZ;振幅:1.5mm;入光比例指示灯:红色
型号:IR3AN  光源:红外   探测方式:漫射式  探测距离:4-30cm输出波动:1.80mV    温度漂移:0.15%℃    响应速度:1V/ms     防护等级:IP66    环境光强 :7000Lux   灵敏度:可调    引线:3M   IR3AN距离-电压输出最大点0-8V, 功耗:30mA(最大) ☆3:输出波动最大是80mV,此参数取决于被测物体反射情况。当输出电压低时,波动大,反之,输出电压高时,波动就小
这是网上的资料

网友D:
模拟量的一般是测位移量用的

网友E:
你可能理解错了,你上面的都是开关量的,模拟量的叫光电传感器可以测距离等

网友F:
楼主图中给出的形式,全部属于开关量输出。没有模拟量输出。

楼主:
谢谢热心的朋友们的解答

网友G:
普遍意义上的光电开关都是输出开关量的,接通或断开。模拟量输出的,高级点,就要测距或者位移传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