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0):
就是:设备上通过2路压力传感器分别控制2台空压机的启停,自带压力显示 ,要求压力打到9KG就停,低于8KG就开启。     不使用压力传感器的压力开关,使用压力数值作为信号。 用小型的PLC控制。

请大家帮个忙,谢谢哦。

——————————————————
编辑修改意见:发帖提问时,标题尽量体现主要的核心的问题。
善于发问也能促使自己更加进步,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共勉

网友A:
plc模拟量,编程处理。

网友B:
你这不就是利用模拟量来控制的么?模拟量就简单

如果用开关量有两个压力传感器的话一个传感器设定上限触发,一个设定下限触发不就可以了啊

网友C:
有一种数显的压力表,可以设置上下限的,就像温控器那样,低于多少启动,高于多少断开就可以了。哪儿还需要PLC啊。。

网友D:
很简单嘛,采集压力然后和上下限做比较来控制输出

网友E:
模拟量比较控制,用一体机更经济一些

网友F:
OMRON有小型的数字仪表,可接收模拟信号,设定上下限;
你这个功能直接就实现了,用不上PLC;

网友G:
模拟量控制了!这个不难的!

网友H:
用电接点压力表就能控制上下限压力

网友I:
前端信号检测你可以模拟量的程序编写,后端的执行机构开关量控制,压缩机的启动涉及排空或阀门开关控制等动作先后顺序,不是单一个电机的启动过程

网友J:
用模拟量控制,要知道传感器的量程。

网友K:
空压机至少会有压力继电器,螺杆机都有控制模块,调整设定值就能实现这个要求。想用集中控制管理的话,最好不要完全靠压力模拟量信号控制,压力开关还是要的,做后备保护,还要考虑电机保护和压缩机加载卸载控制。如果保留空压机本身的控制装置,只是发一个启停命令的话,这些就不用考虑了。
如果只是为了学习,另当别论。

网友L:
可以用数显压力表控制,我这边是控制三十公斤水冷空压机的,很好用,几年了都无故障。

网友M:
PLc要带模拟量输入,然后用比较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今天才有空上来看论坛,谢谢师傅们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K:
今天才有空上来看论坛,谢谢师傅们的指导。

网友N:
FX3G-24MT/ES + FX3G-2AD-BD

网友O:
引用 网友N:
FX3G-24MT/ES + FX3G-2AD-BD
如果要用FX3G,那要选FX3GA-24MT-CM,这个货期好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