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0):
PLC用MODBUS可以对变频器像模拟量一样进行无极调速吗?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呢?使用通讯给定方式就好了

网友B:
通讯只要两根线就可以,就可以对所有的变频器参数运行指令,都可以指出来方便了,省略了接线

网友C:
对的,有很多关于这个的视频的,不过我们现在都是网线通讯了

网友D:
可以的,并且比模拟量更直观

网友E:
可以的!通信方式在1对多的情况下成本可以大大减少!

网友F:
只要你带的变频器不太多,用起来还是非常方便,配个屏,各个状态都显示,方便控制和监控

网友G:
可以,只要你编程没问题,做好防干扰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