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0):
请教大家指点一下,启动后,在频率上升过程中出现的,变频器没有接电机,面板控制启停给频率。

网友A:
故障名称:输出故障,输出一相断线。
常见处理办法
?检查变频器输出端子、电机接线盒内接线端子以及电机电缆,查看电机电缆是否断开,电机电缆接线端子连接是否牢固。如有接线松动,请将接线紧固。如有电缆断开,请更换电机电缆
?检查输出侧空开、接触器是否断开或损坏
?检查接触器控制时序是否正确,例如在接触器还未完全闭合时变频器已经启动,或者在变频器还有输出时接触器断开
?检查电机本身是否正常。用摇表(或绝缘测试仪)测量电机相间绝缘阻值、对地绝缘阻值,以及每相绕组电阻值,通过测量值判断电机绝缘是否正常,三相绕组是否平衡,绕组内部是否有开路等故障。如果电机有问题,请更换电机
?检查变频器额定功率和电机额定功率,如果功率相差悬殊,请更换电机或者变频器使两者功率匹配
?如果电机电缆及其连接正常、变频器和电机的功率匹配、电机本身也没问题,那么很可能是变频器本身的硬件问题,请尝试更换变频器
?保证设备安全前提下,必要时可以屏蔽该故障

常见故障原因
?变频器输出端子上电机电缆没有连接好
?电机端子盒内电机电缆没有连接好
?电机电缆损坏、断开
?输出侧接触器断开
?输出侧接触器控制逻辑问题
?变频器额定功率与电机额定功率相差悬殊(大于等于5:1)。
?变频器硬件(例如电流检测回路)损坏
?电机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