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0):
在论坛看到有写这个问题的,前几天和别的公司对接也遇到这个问题,在此说一下。对接过程中需要对方在设备上添加传感器接到我司的PLC模块上,对方问我他们需要买PNP还是NPN的传感器。

传感器PNP和NPN的选择,取决于你的PLC支持的类型,如图,所示为我截的西门子和AB的手册图。
而我司常用的是AB plc和 易福门的传感器
上图为我司图纸接线,属于输入高电平,所以传感器选择为PNP。
此次对接圆满完成,OK了。

网友A:
西门子通常就是用PNP的。

网友B:
欧洲的大部分都是PNP,三菱2N系列都有个欧洲版,就是可以接PNP的

网友C:
有的PLC2种都可以用,

网友D:
是的三菱的3u的有个ss端子,可以接成pnp或者npn的接线

网友E:
现在的大多数输入公共端都支持接0V或+24V;

网友F:
目前看到过的PLC 除了三菱FX1S 2N 老的型号 没有输入COM端以外

欧姆龙CP,CJ,200 200SMART 1200都有COM端 可以接GND 或者+24V,PNP NPN通吃

网友G:
从提供的PLC输入接口图和说明看,源型输入和漏型输入都是支持的吧?所以无所谓PNP或者NPN型输出的传感器。仅仅是接法不一样吧?

对于PLC的输入接口说明,一定要看懂了,再去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G:
需要和图纸对应起来,我司图纸都是输入高电平,所以要用高电平。

网友H:
西门子输入端子需要外接电源 所以说接pnp和npn都是可以的 只是说输入端共用一个com口的话 传感器的类型必须一样。三菱输入端内部供给电源 所以要看回路选择类型 我的理解是这样 如有错欢迎各位师傅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H:
应该是理解正确

网友I:
现在的PLC基本都可以接两种传感器。实在不行就搞个中继中转。

网友G:
回复 楼主:
是,图纸,装置的输入接口形式,传感器信号输出的接口形式,都要匹配才行。否则信号就进不到装置里去了。

网友J:
选错了再用继电器转还是挺折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嗯嗯,也有用光耦的,买之前可以问供应商的技术确认一下

网友K:
事先了解好,符合具体情况,可节省现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