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0):
客户手里有两台一样型号阿尔法110KW的变频器,带90KW的电机,其中一台变频器总烧电机,都是匝间短路,输出没有接电抗器,但是另外一台却不烧,两台参数都一样,就是简单的启动停止,没有其他功能,运行时电流两台都差不多,距离电机也就30米左右,现在确定问题就在变频器,但是就不知道啥原因,咋样修,无从下手,还请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电流波形

网友B:
驱动板或者主板引起的输出波形不对

网友C:
 查查驱动波形吧,用低HZ测一下,再用50HZ测一下。另外查一下参数设置。但我觉得,如果波形不对,电机应该抖动!
机械负载有没有问题?
 我原来的公司有过这种情况:原来所有设备都有变频器,但为了不再买变频器,把一些变频器取消了!,由于速度太快,所以铁工把没有变频器这些设备的电机都换了皮带轮!也就是换直径大一些的皮带轮!以及求速度慢一些。但是影响拉丝的质量!所以又按上了原来的变频器!从那时起,就总烧电机!也就是都是冒烟!
 后来经检查,是因为原来改过的皮带轮没有换回来!使电机负荷过大引起的.后来改回原来的皮带轮就不烧了。所以,除了变频器有故障以外,机械负载不合适,也会烧电机的。从两方面入手检查吧。一具是机械,一个是变频器负荷是否合适?变频器的保护也不是万能的!机械原因也会烧变频器的。

网友D:
看一下载波频率,将两台变频器互换一下场合试试。看一下变频器输出端子到电动机接线端子的距离,是不是超过50米,如果接线距离长 谐波就越严重,烧电机的可能性就大。既然比较要全方位比较,看看两台变频器的工况到底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 即故障显形。。。

网友E:
输出没有电抗,匝间短路,是不是谐波高压?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两台变频器带的是一台电机,也就是说这台坏了就换成另一台变频器交替运行。

网友F:
有条件可以监控变频器的波形信号,你的电机匝间短路。说明电机的电源波形存在畸变,存在尖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