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0):
现在在用GD3000的变频在生产调试过程中报加速过电流和恒速过电流,原先用的v/f直线型重载情况下无法启动,报过流,现在改为v/f曲线型,但有时候还报以上故障要怎么解决?

网友A:
变频器功率多少?电机功率多少?故障时电流电压多少?实际负载情况如何?矢量模式有没有自整定?V/F模式曲线有没有调整?什么都没有,怎么回答!

网友B:
你带的什么负载呀,是不是电机负载不稳定呀。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
您是怎么解决的?方便将解决办法说出来大家学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