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D/A模块在PLC中模拟已经有输出了,为什么模块上量不到输出,D/A灯也不亮

楼主(2019-04-20):
第一个是主PLC,第二个是A/D模块,第三个是D/A模块,A/D模块还没写程序。
在PLC软件中模拟已经有输出了,具体到硬件模块上没有输出,D/A灯也不亮,找不到毛病在哪,高手帮我瞧瞧

楼主:
发错地方了,不好意思

网友A:
da模块是否需要接电源?输出地址与da模块是否相符?

网友B:
4AD模块只接了24V电源。你设置输出正负10V电压,怎么测量的

网友B:
DA灯不亮,说明没有转换,29号缓冲区读取的状态有没有错误的提示?

网友C:
程序监控下M87是否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