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0):
前几天刚装了台步进,虽有失步现象,但误差均在许可范围内,目前运行正常。

昨天我发现容量相当的伺服也不过多了300元,拟考虑今后可以用伺服替代步进,毕竟伺服的精度要高一点。不过有一点疑问,想请论坛高手解释一下:

原有步进用于定距离下压(相当于注塑机),因手动+目测方式操作,无法准确的确定距离,电机极有可能被强迫堵转(250mm距离,输入251mm的脉冲)。不过原来用的是步进电机,此时肯定是失步,但如果换用伺服电机,不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失步?还是过流?

网友A:
伺服会报警;
进口品牌的伺服的价格比步进要高很多,估计你选的型号型号是国产低价的那种;

网友B:
伺服可以使用位置+限制扭矩的方式使用

楼主:
1.8KW功率,3000RPM,6N.M的伺服,1850元(带刹车)+专用变压器300元,目前还没看到说明书。楼上说的位置+限制扭矩模式,也不知有没有该功能,可能正如版主说的那种低档的伺服,没有那么多的功能。

其实我倒是希望它失步,毕竟它不影响使用,而过流?报警却没法运行。

网友C:
伺服过流报警,停机,处理起来有点麻烦,用力矩控制模式距离会控制不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8KW功率,3000RPM,6N.M的伺服,1850元(带刹车)+专用变压器300元,目前还没看到说明书。楼上说的位置+限制扭矩模式,也不知有没有该功能,可能正如版主说的那种低档的伺服,没有那么多的功能。

其实我倒是希望它失步,毕竟它不影响使用,而过流?报警却没法运行。

专用变压器300元

是不是电子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电子变压器,不过我被他们搞糊涂了,在另一网站上(同一品牌产品)介绍说,是三相220V电源,可他的接线图上却是连接普通的市电220V,也不知究竟是否需要变压器。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具体要看厂家手册,按理来说1.8KW应该是3相220的了。

网友E:
如果是伺服电机控制,既不会过流,也不会失步。设置好参数,就是电机堵转。而且是允许的连续堵转状态。这恰恰是伺服优于步进的地方。步进只要堵转,就停了,而伺服堵转并不停止工作,力矩始终有输出。除非人为操作断电停止。

网友A:
220V伺服一般1KW以下的可以用单相AC220V电源供电,你用的1.8KW是需要三相220V电源;
那个300元的变压器是三相380V变成三相220V;

楼主:
今天是星期日,网站没人,明日跟他要说明书。

网友F:
伺服的位置环是拿给定脉冲与实际脉冲对比的误差来控制位置的。如果说由于客观原因或者外力的阻挡导致实际位置并不能走到设定位置,必然会让伺服驱动器报位置误差过大。这个误差是基于一定的误差范围值而言,设定脉冲与实际脉冲的差值绝对值超出此范围就会报警。那么反过来我们只要把这个范围设定很大,那么就不会报警。从而可以让伺服的实际位置与设定位置距离不用相同。再加上转矩限幅,超过一定的力就会让电机处于连续堵转状态。
   这样就可以实现在不知道负载在什么位置会引起堵转时的场合。即设定位置可以为最长最合适的目标行程,伺服在没遇到阻力前会一定减少位置误差往目标位置行进,一旦遇到阻力,转矩限幅会让伺服堵在此处,而位置环也不会因此受影响。

楼主:
Pn010  外部正转转矩限制(CCW)  0~300  300  %  All
Pn011  外部反转转矩限制(CW)  -300~0  -300  %  All
Pn012  正转(CCW)转矩过载 1 报警水平  0~300  200  %  All
Pn013  反转(CW)转矩过载 1 报警水平  -300~0  -200  %  All

以上就是伺服说明书有关转矩的部分,假定是正向(CCW)被堵转,是否可以这样设置:

调整Pn010  外部正转转矩限制(CCW)的数值,选择一个适宜(现场试验)
调整Pn012正转(CCW)转矩过载 1 报警水平数值,如果要不报警,该数值就应该比 Pn010大。

再设置Pn103  位置偏差超出范围的数值,(范围:  1~ 2000 万个  )

以上理解不知是否正确,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Pn010  外部正转转矩限制(CCW)  0~300  300  %  All
Pn011  外部反转转矩限制(CW)  -300~0  -300  %  All
Pn012  正转(CCW)转矩过载 1 报警水平  0~300  200  %  All
Pn013  反转(CW)转矩过载 1 报警水平  -300~0  -200  %  All

以上就是伺服说明书有关转矩的部分,假定是正向(CCW)被堵转,是否可以这样设置:

调整Pn010  外部正转转矩限制(CCW)的数值,选择一个适宜(现场试验)
调整Pn012正转(CCW)转矩过载 1 报警水平数值,如果要不报警,该数值就应该比 Pn010大。

再设置Pn103  位置偏差超出范围的数值,(范围:  1~ 2000 万个  )

以上理解不知是否正确,请高手指导,谢谢!

是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伺服的位置环是拿给定脉冲与实际脉冲对比的误差来控制位置的。如果说由于客观原因或者外力的阻挡导致实际位置并不能走到设定位置,必然会让伺服驱动器报位置误差过大。这个误差是基于一定的误差范围值而言,设定脉冲与实际脉冲的差值绝对值超出此范围就会报警。那么反过来我们只要把这个范围设定很大,那么就不会报警。从而可以让伺服的实际位置与设定位置距离不用相同。再加上转矩限幅,超过一定的力就会让电机处于连续堵转状态。
   这样就可以实现在不知道负载在什么位置会引起堵转时的场合。即设定位置可以为最长最合适的目标行程,伺服在没遇到阻力前会一定减少位置误差往目标位置行进,一旦遇到阻力,转矩限幅会让伺服堵在此处,而位置环也不会因此受影响。
你说的实践过没有?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应用时,在发生堵转后,可利用偏差脉冲清除信号清除一下,否则阻力消失后,电机飞快运行到目标位置,很危险

楼主:
假定伺服在正向运行发生堵转,此时操作人随即停车,再次运行时伺服已经反向。

如果不及时清除以上偏差,是否该偏差永远的存在,并且还会在下次运行时起作用?(阻力消失后,电机飞快运行到目标位置)

网友H(2021-07-08):
堵转不超过额定扭矩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