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相电机电容降压后的电压计算公式

楼主(2019-04-20):
已知电容为3uf, 220V经过电容后,画红线部分,也就是启动绕组两端电压应该是多少?
有没有公式计算?

网友A:
根据容抗,计算

网友B:
这个电容不是解压,而是使副绕组的电流超前运行(主)绕组的电流90°,从而产生旋转磁场,使电机旋转并有优良的运行性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不是解压,而是使副绕组的电流超前运行(主)绕组的电流90°,从而产生旋转磁场,使电机旋转并有优良的运行性能。
那么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D:
Xc=1/(ωC)=1/(2πfC).计算出容抗约是1061.启动绕组阻值应该不大的,所以启动绕组两端电压基本分不到多少。

网友E:
我倒是想知道楼主的那个电容放在实际中哪个地方,绕组是自己测的还是只看铭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不是解压,而是使副绕组的电流超前运行(主)绕组的电流90°,从而产生旋转磁场,使电机旋转并有优良的运行性能。
那么电压是多少呢?
这个电压与电容容量大小有关(容抗),以前测量过0.75kw电机,25UF电容启动后空载时启动绕组电压在20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Xc=1/(ωC)=1/(2πfC).计算出容抗约是1061.启动绕组阻值应该不大的,所以启动绕组两端电压基本分不到多少。
分不到多少是多少呢?

网友F:
这不,容抗公式都给了,自己算呀。
有了输入电压,有了输入电压的频率,2*3.14是常数,容抗就算出来了,忽略电容的交流电阻值,就能计算衰减的电压了吧?欧姆定律在交流电路的应用。书本上讲的呦。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明白了,就是说如果线圈也是1000欧的话,那么等于110V左右吧,谢谢你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对的,所以你说的不是降压这句话,也不完全对么,串联分压的道理,是个电工就懂吧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客气,通过实践,把书本上的知识用于实际工作中去,学会了工程计算,工程测试,工程监控...等等,你会觉得这个专业很有趣,你会很有成就感,你会被专业的魅力所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