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0):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前段时间我们厂买了一台干燥机,主马达用的施耐德ATV61F变频器,我需要在DCS上时时监测主马达的运行电流,主马达的额定电流是298A,取变频器输出4~20ma输入到我DCS上,我在DCS上将该马达电流量程设置为0~298A,结果电脑上显示的值只有现场的一半,同设备商的电气人员沟通,要求其检查参数是否设置不对,其给的反馈是让我将DCS上的量程改为0~596A,并说他们在其他项目上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我有点不明白,总感觉是他们参数设置不对,但是我在网上找说明书也没弄明白是哪个参数不对,请指教

网友A:
可能它4-20ma对应的不是0-298的电流吧.298是额定,不是最大量程也许.你可以查一下设定.

网友B:
4-20mA对应0-2倍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值在哪个参数中更改

网友C:
调AO输出增益

网友B:
其他参数按默认值那么4-20mA对应0-2倍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
假如变频器额定电流500A,要想4-20ma对应0-400A,把AO最大值标定改为40%
设定的电流量程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否则电机电流超过额定值了还是显示额定值

网友D:
AO1应设置为电流输出【电机电流】,变频器出厂时是0-20mA改为4-20m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我之前的接触经历,一般是直接就设定的电机额定电流,并没有翻倍,也没有扩大,避免电机一直满负荷运行,同时在DCS上根据实际情况设定一个低于额定值的电流值作为报警值使用,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需要扩大或翻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