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0):
对一段程序很疑惑,翻过N遍手册仍然误解,所以求职高手指点。

三菱RD77GF16模块控制MR-J4伺服,CCLINK-IE通讯,PLC是三菱R系列

如图图片,主要是从2号轴的K2550中读取伺服轴的实际位置。

手册上说轴的实际位置(Actual position)在RWrn05和RWrn06中读取,或在606C中读取。

但这K2550怎么也联系不到RWrn05,RWrn06和606C啊。

这个K2550中怎么能有轴2的实际位置呢?是怎么关联的呢?

求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看下,是不是设定自动刷新了

网友B:
既然是用DFROM指令,那读取的是缓冲区的地址,也就是2550缓冲区,你这个是第二个轴,那第一个轴对应的缓冲区是2450
通过这个缓冲区在这个模块手册中可以查询到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解答!

版主您这是什么手册?我找了好多手册也没找到您图片中的这段解释。

RD77GF16这个模块资料太少了。

网友B:
我看的是QD77GF16的手册,两者应用应该是一样的,这模块对应两个手册,一个是定位篇,一个是网络篇,三菱日本官网可以下载到。
上面图在定位篇中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