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一定要有所不同

楼主(2019-04-20):
图一是触摸屏,图3是变频器,图2是温故控制器,走通讯协议MODBUS RTU 向版主好好学习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就是触摸屏走通讯协议控制变频器和读取温控表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一是触摸屏,图3是变频器,图2是温故控制器,走通讯协议MODBUS RTU 向版主好好学习
温控器没有模拟量输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触摸屏做的

网友D:
楼主厉害!向楼主学习!规范一下,多些文字介绍会更好!

网友E:
图三是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现在还没完善呢,等所有参数设置放在触摸屏做画面,加上说明文字效果更佳,到时候我以PPT演示文稿做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是七喜变频器HD700系列产品

网友F:
用威伦通TK6070与英威腾CHE100走MODBUS做过一台机,就是反应有点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也是,同样带了两个智能设备

网友G(2019-11-17):
能发一下程序出来吗?是不是用威纶宏指令写的?

网友H:
楼主威武。其实通讯是最合理的,抗干扰能力最强,虽然以前我朝很多工控人都不敢用,但现在还是成为了主流,本胖甚至认为将来那些40-20mA啥子有可能会被淘汰。

网友I:
那个温控表NAIS是什么牌子?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松下的温度控制器

网友J(2019-12-31):
通过学习,威纶通触摸屏同时拖松下变频器和台达变频器已成功。

网友K:
温控器应该是松下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