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1):
刚接触博图,因原程序需加点,编译显示正常,下载后出现这个情况,怎么搞,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需要补充你的问题信息与图片。

网友B:
接触过该软件,没有实际操作过,等待高手解答学习

网友C:
请贴图片啊,我们看不到

网友D:
点那按钮不行码?
不要在线,把CPU打stop,试试.

网友C:
PLC在运行状态吧,运行中有些数据在变化着,下哪门子程序。方法见版主
AB的程序只有打到编程模式才能下载程序,西门子也是同理,打到stop模式下载程序,记得备份呦。

网友E:
选择在不同步的情况下继续就可以了

网友F:
直接选不同步啊,然后黄色感叹号啥的都会变成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