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1):
即同kw的普通电机和永磁电机,用电,用有功功率表计量都一样,永磁电机变频输入电流确实小了一倍,省电省在哪里,请大神指教

网友A:
省不省应该取决于负载吧!同步电机优势在于高效率,高转矩,同步电机选型应该是根据力矩来计算选型,跟功率没多大关系!比如注塑机改造,首先就要把油泵给换了,油路要改造!省电就应该省在提高效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永磁电机,不一样

网友B:
同样功率,永磁的体积更小,效率更高

网友C:
用效率,在输出电流25% 50% 75% 100%测试

网友D:
拖同样的负载作比较才合理,只测空载电流做比较,应该差距比较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少打几个字,别纠结字眼

网友E:
我理解,永磁同步电机与交流异步电机的区别在于两个,第一,机械效率高;第二,功率因数高。所以,永磁同步电机是高能效电机。

但是,永磁同步电机的造价成本要比鼠笼电机高,所以,价格比较贵。这里就有一个投资回报的问题了,与交流异步电机比,投入的成本,什么时候能回收回来,要算账。

永磁同步电机对节约能源的贡献毋庸置疑。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个个知道节能,为什么同普通电机,对比电度,对比不出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你负载放出来啊!比如你要带个恒功率负载,除了节省那么点无功功率,根本不明显!

网友E:
回复 楼主:
小功率,单台,当然不明显了。功率因数相差10%,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D:
节能效果以实测为准,在不同工况下,各指标是不同的,厂家宣传材料不会提这类的内容。永磁电动机的退磁问题和价格问题得考虑,如果坏了,也不像普通电动机那么容易维修。
任何一种电动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要不然它就会占据统治地位,很快淘汰其他类型的电动机。

网友F:
使用变频器的话永磁同步电机也不一样的;
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则大多变频器都可以;

网友G:
看铭牌电机效率,如果相同就不存在谁省电。

网友H(2021-11-05):
永磁电机替代异步电机省电,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空载损耗,异步电机的国标是12.8%,永磁电机是3.3%,二者差异9.5%;第二是功率因数提高,导致电流下降,降低定子铜耗和线路损耗;第三是永磁电机转矩要比同规格的异步电机高一倍,可以适当降低1-2个规格的试用,这二者之间又节省了空载损耗。这三块节电应该在12-25%之间,也就是在不改变工况负载的情况下,可以达到这个节电效果。采用变频器调速是一种工艺节能,这要看设备可以降速到多少可以满足使用,其节电效果另外计算。很多的永磁电机替代异步电机为何节电效果不明显,是因为变频器没有调试好,变频器在某一频率的输出电压等于永磁电机这一频率的反电势,其节能潜力会得到充分挖掘,但是反电势目前在现场是难以测量的,变频器自学习获取的反电势误差太多,仅能保证安全运行,不能挖掘节电潜力,因此业内变频永磁电机节能效果一直是混沌中。最近,市面上新出了一款仪器,EMF366永磁电机能够在设备现场方便快捷准确的测量反电势,根据这个值调整变频器的额定电压和反电势,能充分挖掘节能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