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1):
2台机器全部黑屏(LED数码管)。
1、主电路电源为三相220V,接入端子为R-S-T;辅助电源(开关电源)为单相220V,接入端子为r-t;
2、静态测IGBT应该没问题;r-t回路单相整流桥没问题、热保护电阻(20欧姆)没问题;
3、给r-t加电,测TO-220-4F封装的开关电源控制4脚芯片5M0365R的2-1脚电压,约300V,正常;测3-1脚电压,为7.5V,查5M0365R手册,3-1脚电压应大于14V。查电路板,3脚是由母线300V直流电压经2只200K电阻供电,然后用开关变压器另一绕组经整流再串接一个90欧姆电阻,用一个10μF电容(启动电容)滤波送来的。。。。和384X系列芯片完全一样!
4、断电,测2只200K电阻,OK;测供电绕组整流二极管,OK;测90欧姆电阻,OK;
5、直接用50V33μF更换3脚对地并联的10μF滤波启动电容,上电,LED数码管有显示,显示ERR05,查手册,为编码器故障报警。OK!

网友A:
检修顺序清晰,有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