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则运算问题

楼主(2019-04-21):
我把计数器当前值乘以1000并保持到D10。可是计数器当前值为0啊,为什么会跳出个这么大的数值,重新上电还是这样。是否因为我是用M8000上电一直通来驱动有关?

求大哥指点

楼主:
上传了几次才成功

网友A:
既然用32位的指令操作D10,那D11也会被占用,后面的结果就不能放到D11中,用个其它的地址。

网友B:
明明16位就够了,还偏要用32位,没事找事。

网友C:
32位的加法与减法占用2个寄存器,乘法与除法占用4个寄存器

网友D:
呵呵;32位数时D10是低16位,D11是高16位;
你还对D11操作,不乱才怪;

网友E:
D11改成D12 D12改成D14你再试试

网友F:
还是不理解16位 32位的区别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三菱的DSUB是不是双字的?D11,D12是不是应该都被占用?

网友H:
16位的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还是不理解16位 32位的区别了。

简单说就是2的多少次方,超过16次方的数了就要用32位,三菱的单个数据寄存器是16位的,如果要用32位就会连续占用2个寄存器

网友I:
DMUL是双字(32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