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2):
怎么样将三菱FX2NpLc的外部输入元件x位的变化信号,在西门子触摸屏的报警编辑器中用三菱FxpLc中的字元件D表达出来。

网友A:
楼主你的西门子触摸屏型号说一下

网友B:
先在PLC将X状态转换到D中,再到你
触摸屏中处理行不行?

网友C:
这样的搭配也挺奇怪的。

网友D:
TP177A是老款的,这个支持三菱pLC?

网友E:
TP177A应该没有生产了吧。

网友F:
可以把X的信号放到M或者D寄存器去,之后用触摸屏做M或者D的寄存器

网友G:
楼主的目的是想显示PLC的输入状态吧,读取对应的状态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