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怎么设置参数

楼主(2019-04-22):
高压成型机 现在左右油泵转速不一样 导致一边高压上不去 有没大佬有这个说明书 谢谢

网友A:
台达官网可以下载,B系列通用机型配套光盘比较多

楼主:
现在这个界面显示的数字是什么信息?是有关转速的么?

网友B:
http://www.delta-china.com.cn/services/DownloadCenter2.aspx?secID=8&pid=1&tid=1&CID=06&itemID=060101&typeID=1&downloadID=VFD-B
,&title=VFD-B&dataType=2;&check=1&hl=zh-CN
这是链接楼主需要什么资料就自己去下载吧

网友C:
以下是你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界面显示的数字是什么信息?是有关转速的么?
F灯亮,应该是频率。一台29.1,一台60,如果频率差了一半那转速也就是一半了

网友E:
显示的是频率,查看频率来源参数,重新调节下就行了;

网友F:
楼主是想两台机的运转频率一致吧,如果是面板运行模式直接在面板上调就是了

网友G:
台达b系列网上很好找的,b系列变频器的质量也不错。

网友H:
说明书官网不是可以下载的吗?

网友I:
我手头上有,发给你:

网友J:
看看给定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