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2):
各位师兄,我的设备用FX5U编的程序,工控机要启动我PLC程序控制设备起动停止,我要做通信程序吗?工控机如何与PLC联机才更方便编PLC程序?

网友A:
这个取决于你用什么工控机,和plc一致的也许不用特别通讯编程.

网友B:
工控机只要给些开关信号就可以启动,工控机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C:
可以用的很多,VB,VC能实现,昆仑通态的网络版等组态软件都行。

网友D:
开关信号控制设备起动停止,如果有组态软件的话跟触摸屏差不多的

网友E:
PLC设个IP开个端口就行了。。

网友F:
还是用组态软件方便了

网友G:
没有数据采集和交互?

楼主:
没有,就是一个手动启动,伺服让它正反转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就是一个手动启动,伺服让它正反转
那就是个软件上面放个按键就可以了。

楼主:
是这样,所以我想问问师兄们,我这边除了写好控制程序,还要写通信程序吗,还要不要做其它的,工控机软件我不负责,我只负责plc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所以我想问问师兄们,我这边除了写好控制程序,还要写通信程序吗,还要不要做其它的,工控机软件我不负责,我只负责plc

通讯程序不用写,但通讯协议要沟通好,然后在模块参数里面设置好。

楼主:
老师能给我个示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