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2):
一、通信参数
起始位:1位
数据位:8位
校验位:偶校验1位
停止位:1位
波特率:9600bps
物理层:RS485
站号:1
通信协议:Modbus ASCII Slave
通信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二、PLC相关变量对应Modbus寄存器编号和实际地址:
施耐德M218系列PLC经过刷新固件后支持01\02\03\06\15\16等功能码,分别可以对输入输出进行读写操作
三、所用到的变量:
所用到的全局变量如下所示:
四、PLC逻辑程序:
该PLC逻辑程序如下,初始化时给MW0、MW1、MW2、MW3分别赋值0、1、2、3;初始化时对MW4、MW5、MW6、MW7进行清零;程序每1分钟对MW0~MW3进行加1操作,当MW0~MW3各大于6000时,各自清零。
五、使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测试
通信成功!
六、相关PLC程序和Modbus调试助手提供下载:

网友A:
楼主给力啊。
施耐德的PLC非主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力啊。
施耐德的PLC非主流啊。
施耐德也很主流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力啊。
施耐德的PLC非主流啊。
施耐德也很主流滴!
楼主v587,
modicon第一台plc(和dec有争),梯形图编程,modbus协议,现在属于施耐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力啊。
施耐德的PLC非主流啊。
施耐德也很主流滴!
楼主v587,
modicon第一台plc(和dec有争),梯形图编程,modbus协议,现在属于施耐德.
版主对于modbus发展十分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力啊。
施耐德的PLC非主流啊。
施耐德的PLC小型PLC,不是施耐德自己生产的,是专门为了占领中国市场而找人代加工,刚刚出来时候出过一些问题,但是现在据说成熟了,而且目前施耐德PLC市场占有率应该在百分之间,排名好像前十名,这是2018年的排名,排名仅供参考。
但是施耐德中大型PLC,非常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力啊。
施耐德的PLC非主流啊。
施耐德的PLC小型PLC,不是施耐德自己生产的,是专门为了占领中国市场而找人代加工,刚刚出来时候出过一些问题,但是现在据说成熟了,而且目前施耐德PLC市场占有率应该在百分之间,排名好像前十名,这是2018年的排名,排名仅供参考。
但是施耐德中大型PLC,非常好用的,
施耐德PLC历史回顾的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很少碰到啊。
楼主这编程软件哪里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碰到啊。
楼主这编程软件哪里弄的?
代理商给的!网上也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碰到啊。
楼主这编程软件哪里弄的?
你要的话,我这里发给你,百度网盘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aYQyZVZmaiPK30qmck5cg
提取码:br5y

网友D:
PLC的发明者,MODICON,现在都是施耐德电气旗下的了。只是施耐德电气以前都是重点发展昆腾等大中型PLC,据说现在莫迪康系列也要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的发明者,MODICON,现在都是施耐德电气旗下的了。只是施耐德电气以前都是重点发展昆腾等大中型PLC,据说现在莫迪康系列也要发力。
Modbus协议是莫迪康开发的!

网友E:
modbus ascii,还有rtu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dbus ascii,还有rtu
Modbus RTU的话,只需要改一下设置即可!其他程序不变!

网友F(2019-09-20):
请问一下施耐德M218系列有类似西门子SM0.0这样的特殊寄存器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据说两个字用的非常到位啊

网友G:
楼主这个是ASCII的.slave的
我有一个设备要241去读取他的ASCII码..通过232去走.应该怎么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是ASCII的.slave的
我有一个设备要241去读取他的ASCII码..通过232去走.应该怎么做啊?
241做主站?其他设备做从站?通信协议是啥子?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其实也不太了解这个主从关系....设备是个扫码枪..发送的是16进制ASCII码过来...本来是想做到屏上.因为屏本身就带一个232码枪的通用驱动
结果扫码屏幕就报错..说读取的数据不是ascii码..
所以我想用plc把这个码读出来..直接转成string做成变量再到屏上

网友E:
调试工具很实用啊。ASCII协议很少用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试工具很实用啊。ASCII协议很少用了哈
ASCII应用也不少吧!台达PLC默认协议就是

网友E:
回复 网友G:
扫码枪好像是主动发送条码ascii字符串的,ascii字符串不是modbus ascii,就是普通的字符串,这种应用很早很早前就有了的。就是plc写个程序,等着接收ascii字符串就好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E:
最后还是拿到触摸屏里了..写个变量就行了.不用编程序

网友E:
楼主再给个扫码枪示范程序的,这个应用比较多。。。

网友E:
我记得最早的modiconPLC ascii模块说明书里就有这个例子,那是LL984梯形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