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有声音问题

楼主(2019-04-22):
台达ASDA-B2伺服上电后电流声音很大,用手轻轻推一下伺服平台声音会减小,低速运行的时候声音也很大,电机是750W,调整电子齿轮比后,脉冲当量是0.001MM,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声音,还有要调节哪一个参数可以缓解?

网友A:
建议楼主检查P1-02▲ PSTL 速度及扭矩限制设定
P2-00 KPP 位置控制比例增益 通讯地址: 0200H

网友B:
能够做自整定就做一下!

网友C:
刚性没问题就查机械连接处看是否有异常。

网友D:
确认是电流声不是机械震动的声音?

网友E:
按你推一下声音减小,似乎是机械安装问题。

网友F:
做下pid整定,估计这种现象有可能是共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