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2):
我想将PLC的数据读取出来上传云端并进行实时监控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借助物联网平台(这应该算是真正的云端)或者安装那种可以远程组态的模块或者仅仅gprs或者vp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将PLC部分数据传到MES系统里面去 应该怎么做?

网友B:
这个就可以做到了,接入mes系统也是没有问题的。通过API SDK等等接口

网友C:
@PLC-hmi  同求, 有什么好的 API SDK等等接口的,烦请推荐一下.
现在提倡智能工厂建设,这种需求会越来越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LC-hmi  同求, 有什么好的 API SDK等等接口的,烦请推荐一下.
现在提倡智能工厂建设,这种需求会越来越多.
怎么算好的接口。 正常的软件接口就是那么几个了吧
API OPC SDK HTTP 做下开发,数据使用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将PLC部分数据传到MES系统里面去 应该怎么做?
MES接受什么数据入口?数据库?OPC?xml?文件?JSON?object?

网友D:
可以了解一下极简工业,端云一体的一站式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据库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这个界面是采用什么平台做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这个界面是采用什么平台做的啊
开发好的,自己登录用户开发画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