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2):
哪位老师能帮一下忙。用三菱FX2N+伺服写一个多点定位,多个距离。X002,每触发一次,移动一个位置。比如,第一次触发,移动1500MM,而后返回原点,再触发一次,再移动1450MM,再返回原点;再触发一次,移动1400MM而后再返回。。。。。

网友A:
FX2N是已停产的产品,
FX2N是没有定位指令的,也没有直接的回原点指令,只有用脉冲指令发脉冲控制伺服。
根据要走的距离算出需要的脉冲数量,在发脉冲时配合单独的正反转开关信号,控制方向。

网友B:
用FX-1S吧,FX1S-20MT
或者FX3U的,里面有现成的定位指令,网上价格也十分的便宜,   PLC 输出一定要是晶体管 型的 。

网友C: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FX-1S吧,FX1S-20MT
或者FX3U的,里面有现成的定位指令,网上价格也十分的便宜,   PLC 输出一定要是晶体管 型的 。
FX1S也是停产产品,用FX3开头的晶体管可以,但要注意网上的价格非常便宜的,很容易是非正品的。

网友D:
都是淘汰的产品了,用FX3系列晶体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应该是广东话中,简单过食生菜才对吧?不要吓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位老师能帮一下忙。用三菱FX2N+伺服写一个多点定位,多个距离。X002,每触发一次,移动一个位置。比如,第一次触发,移动1500MM,而后返回原点,再触发一次,再移动1450MM,再返回原点;再触发一次,移动1400MM而后再返回。。。。。
用PLSR/PLSY指令。回来时不计数,以防累积误差。每次调对应寄存器值。

网友F:
新的三菱目前最便宜的是FX3SA系列;

网友G:
买个FX1N34MT,性价比高。

网友G:
回复 网友G:
24MT,打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买个FX1N34MT,性价比高。
没这个点数的型号,且FX1N等造就停产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工控板兼容型这个型号是有的

网友F:
呵呵;山寨的单板式自己玩想买就买个玩;
设备安装应用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