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2):
哪位老师有低压无功补偿电容柜二次回路接线图啊,能给一份吗,谢谢了

网友A:
我随便手画一张可以吗?

网友B:
功率因素表上就有

网友C:
没有这个图;
但想来,其控制电路图或者可找补偿控制器的说明书参考。

网友A:
电脑版图如果需要说一下。

网友D:
仅供参考,类似图纸百度也能找到,套路差不多,要根据使用的无功补偿控制器和开关、转换元件及电容器等修改使用。

网友E:
买个无功补偿控制器不是就有图纸了么?

网友F:
这个没什么好看的,只要有自动补偿控制器就有二次图纸了。
关键是看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已下载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下载的好像认为是规范的,但很麻烦,原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