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5c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9-04-22):
新装的v15,新到货的1215c,连接不上?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PLC的IP地址确定么
确定的话,直接PING下试试,
不确定的话,把电脑IP改成自动试试

网友B:
网卡驱程卸载,自动重新按装。

网友C:
去掉中间环节,plc和计算机直连看看。

网友D:
别的cpu连接上过?   估计是软件有问题。

网友E:
1.PIN一下,看看通讯是否正常,排除网线问题
2.换个IP地址试试,设的大一些,看是否此地址占用
3.看博图软件和笔记本操作系统是否匹配,以前遇到过不兼容然后通讯不上的问题。
4.再者看下你笔记本IP是改的本地连接还是改成了无线网络连接,有一次粗心改错过

网友F:
看楼主好像装着杀毒软件呢?楼主把杀毒软件关闭或者卸载,在重新试一试

网友G:
1、首先设置PG/PC
2、ip地址在同一网段
3、ping 一下是否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