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的吗,何谓“泵击模式”呢

楼主(2019-04-23):
我接触的直冷机系统中有这样一个“泵击模式”概念,没办法了解到更多的关于这个名词的解释,百度也没有找到。

网友A:
不会是pump stroke 的翻译吧?或者说泵机,不懂这个行业,纯属瞎蒙的。
既然能打开程序且有注释,其实可以不理这个名称,顺着M50.1这个位往下找,找到与它关联的实际输出点就可以。

网友B:
是不是用来洗泵的

网友C:
1楼方法可以
实际现场看看这个泵击模式的输出点看看是干嘛的。
估计是管道内是走的粘度大或者颗粒类物质
结束时采用增压来进行管道清洗线!

网友D:
楼主在现场,然后PLC在线模式,监控一下,什么时候,有动作,这样就知道程序里的泵击是什么模式了。
这个泵击模式只有编程人自己知道,其他人想知道,只能监控程序,看动作。

网友E:
看是通用名称,还是自拟名称;
可以根据程序的注释,结合相关程序所完成的功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