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过西门子s7-120的 CB1241 通讯信号板

楼主(2019-04-23):
我最近做了1211C加上通讯信号板CB1241,做个温度控制器通讯,通讯参数设置好,发现信号板上的RXD常亮,TXD一直无。是不是有啥参数需要修改
以下是s7-1200的程序及信号板参数
下面是通过调试助手和温度控制器的参数,正常通讯时,温度控制器的RX/TX一直闪烁。表示一通讯,不过现在一直没有闪烁过

网友A:
TA TRA短接,TB TRB短接

网友B:
灯不对,一是接线 再就是通讯参数

楼主:
有这样回事的吗。。谢谢,我来试试看 RXD开始高速闪烁了,可能接受或者发送失败导致的吧,另外一个灯不亮

网友B:
正常应该是两个灯都闪烁的很快才是通讯成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哥。现在就有一个RXD在高速闪烁。另外一个TXD好像没有。。

网友C:
mode是多少?busy怎么回事?监视通讯模块没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模式我修改了是4 。但是为啥监视的是1 还有TXD没有高速闪烁。通讯不了。温控控制器没有反应

网友D(2019-09-06):
你的弄好了吗? 我的只亮RX D 181 2993 4001 V信

网友D:
建议你把PLC做从站测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弄好了,可以参考一下精华贴,我写的

网友E:
参考一下精华贴在 哪里?没看到  能否发个连接 谢谢